Calibre启动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08-26):
各位大佬,小弟在安装Calibre2015后,启动calibre -gui,之后点击nmDRC,然后会弹出licensing error,描述如下:MGLS101:unable to start mgls_asynch. The MGC_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may be set incorrectly.然后多次修改MGC_HOME指向的位置,没有变化,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咋回事?

楼主:
看论坛里有说修改mgls_asynch 为可执行权限,但貌似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楼主:
顶一下,别沉

网友A:
应该还是license问题,记得-gui启动并不check license,nmdrc才开始check。
z版找ae,d版应该需要patch,如pubk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license问题,记得-gui启动并不check license,nmdrc才开始check。
z版找ae,d版应该需要patch,如 ...

好的,感谢大佬,已经patch过了,按照坛子里大佬给的方法,还是没有成功,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