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bstract 抽 LEF 问题

楼主(2022-08-26):
用virtuoso abstract generator 提取GDS的LEF,如果pin label在Metal3上,怎么在lef 中pin Port 下只保留Metal3的信息,与pin相关的Metal2与Metal1都作为blockage 呢?

网友A:
默认应该就这样的啊。除非你M2,M1也是用pin的purpose画的shape。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A:
默认应该就这样的啊。除非你M2,M1也是用pin的purpose画的shape。

你好,请问可以解释下“M1 M2也是用pin的purpose画的shape”是什么意思吗?我也遇到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打在M2层的pin A1,在生成的LEF文件中A1引脚下面包含了相关的M1/M2/VIA信息,想只显示M2/VIA的信息,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2025-10-16):
extract阶段关闭connect,或者不提取via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