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在measure的时候报错是为什么呀

楼主(2022-08-26):
用spice写了这样一个网表
想知道1节点和2节点的延迟
用measure的时候报错.MEASURE  t1 never reached the trigger value, Measurement fail 出不来t1
想请大佬们指教一下
*title inverterII
.SUBCKT inverter IN OUT  Wp=310.00n Wn=270.00n
XX0 out in VDD VDD PHVT11LL_CKT W=Wp L=40.00n
XX3 out in 0 0 NHVT11LL_CKT W=Wn L=40.00n
.ends inverter
x1   IN 1  inverter
x2   2 OUT inverter
R1 1 2 40
C1 1 0 0.243pF
C2 2 0 0.032pF
vvdd VDD 0 3.3
vvin IN 0 pulse(0 3.3 0.2n 0.2n 0.2n 0.8n 2n)
.temp 27
.op
.param urall=3.3
.lib 'D:\HSPICE\40\l0040ll_v1p15.lib' tt
.option post accurate probe
.probe v(IN) v(OUT)  v(1)  v(2)
.tran 0.01n 20n
.measure tran t1 trig v(1) val=0.5 rise=1 targ v(out) val=0.5 fall=1
.end is expected

网友A:
你的VDD不是global的,在subckt里面没引出来,赋不进值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DD不是global的,在subckt里面没引出来,赋不进值去的。

非常感谢!!

楼主:
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当val不同的时候 我发现得到的t1不一样 是代表每个点的延迟都不一样嘛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因为你的电路RC delay非常小,而输入vin的斜坡其实比电路响应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电路RC delay非常小,而输入vin的斜坡其实比电路响应还慢...

非常感谢!!!!!!!但还是不是很懂 那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vvin IN 0 pulse(0 3.3 0.2n 1p 1p 0.8n 2n)

网友:
o
还有个巨大的问题
你用的是40nm的器件,他扛不住3.3V,你VDD最多是1.1的!

网友(点评):
太感谢您了!!不然我都发现不了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vin IN 0 pulse(0 3.3 0.2n 1p 1p 0.8n 2n)

非常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

vvin IN 0 pulse(0 1.1 0.2n 1p 1p 0.8n 2n)
这里也得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vvin IN 0 pulse(0 1.1 0.2n 1p 1p 0.8n 2n)
这里也得是1.1

好滴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vvin IN 0 pulse(0 1.1 0.2n 1p 1p 0.8n 2n)
这里也得是1.1

好滴好滴 谢谢您!  刚刚进去跑了一下发现out前面一段时间几乎为0,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hspice可以写上升沿和下降沿delay的最小值最大值吗?您有空的话就回答一下!非常感谢!!!!身边没有会hspice的,突然要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做出来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