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MOS接多个PAD的问题

楼主(2022-08-26):
想问一下一组POWER MOS过流是2A,要接两个PAD,那接到每个PAD的线是需要过1A的电流吗?还是说两边都需要2A的过流能力?如此大电流的走线如何规避宽金属规则?
求各位指点

网友:
每路1A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留点margin,30%-50%左右

网友:
如何规避宽金属规则? => s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