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上公式

楼主(2022-08-26):
如图,这里的式6.2-37怎么出来的?

网友A:
主极点近似即可,假设其余两个极点均比主极点小很多,那么就可以假设分目S对应的系数是1/wp1,然后再近似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近似即可,假设其余两个极点均比主极点小很多,那么就可以假设分目S对应的系数是1/wp1,然后再近似一 ...

对 我知道用了主极点近似,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约分,是上下都除以一个Rz还是RI或者RII呢?希望大神能给个详细一点的过程 谢谢!

网友:
对于一个两极点系统可以写成
(1+s/p1)(1+s/p2)=1+(1/p1+1/ps)s+1/(p1p2)s^2
三极点也类似,然后对比每一项的系数就行了
你这个图中s前面的系数是(1/p1+1/p2+1/p3),p2和p3是高频的,可以忽略
然后6.2.34的主要成分是带gm那一项的,就得出来了。

网友:
这是解方程解出来的啊。分子=0解出来零点,分母=0解出来3个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