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上的几个疑惑

楼主(2022-08-27):
1、为什么allen书上说考得很近的极、零点在瞬态响应中会引起大的建立时间?建立时间不是和RC有关系吗?
2、如图1和图4,为什么同相放大器加个电容就是前馈补偿?而反相放大器就是米勒补偿?而图2在米勒补偿中也提到了前馈路径是意味着反馈中包含着前馈嘛?前馈和反馈在形式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3、如图3,为什么M8明明是个共栅结构,却看成一个增益为gm8rds8的运放了?
4、而且在图3中,输出电阻Rout变小了是因为M8是一个电压电压负反馈的原因吗?
望各位大神解答呀!谢谢各位了!

楼主:
5、还有这里增加p2的模值是什么意思?就是把p2极点往外推了是吗?

网友A:
1.是左平面的极点与右平面的零点靠得很近,还是左平面的极点与左平面的零点靠得很近呢?如果是前者的话,会需要很大的建立时间。如果是后者的话并不会反而会减少建立时间。读者在认真看看allen的书籍如何表述在来问。

网友A:
3.M8的漏端是一个开路的。你列小信号图就知道了,负载只有M8本身的Ron电阻。所以增益为本征增益。

网友A:
4.是电压并联负反馈也就是是”电压-电流反馈“。

网友A:
2.”前馈路径“故名思意,信号从输入端往输出方向流动的就是前馈,而信号从输出端往输入方向流动的就是反馈。可见,米勒电容既含有前馈路径也有反馈路径,是一个双向都可以流动的。可惜的就是米勒电容的前馈路径会引入右平面零点这是对相位曲线有影响的。

网友:
2.故米勒补偿不能叫前馈补偿技术,因为他的前馈是引入右平面零点而恶化了相位曲线。但是它的反馈部分缺能带来极点分裂的作用有效优化相位曲线,固然叫米勒补偿。但是同相放大器的电容补偿就不一样了,他引入的是左平面的零点故优化了相位曲线,所以叫前馈补偿技术。

网友B:
1、为什么allen书上说考得很近的极、零点在瞬态响应中会引起大的建立时间?建立时间不是和RC有关系吗?
Razavi书上就有一个习题,如果传递函数有doublet,输入加 阶跃的时候,输出会有形如e ^ -(z-p)t 的形式。
或者看这篇经典的《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 time of operational amplifiers》

2、如图1和图4,为什么同相放大器加个电容就是前馈补偿?而反相放大器就是米勒补偿?而图2在米勒补偿中也提到了前馈路径是意味着反馈中包含着前馈嘛?前馈和反馈在形式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前馈反馈都有,miller补偿其实跟同相反相也没关系,同相也能类似推导。事实上你看很多模拟教材里讲反馈,都是基于它是一个单向网络来分析的,但实际上单纯的passive device作为反馈,并不满足这个前提------这里所谓“单向网络”就是类似微波里面二端口网络里的概念,有S21,但是S12很小(e.g. < -20dB),RLC这种无源器件搭出来的二端口网络S21是等于S12的------所以反馈理论的这种分析方法其实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相对比较简单。有的工程师就直接用信号流图来分析的。

3、如图3,为什么M8明明是个共栅结构,却看成一个增益为gm8rds8的运放了?
共栅结构的intrinsic gain不就是GmRds吗?

4、而且在图3中,输出电阻Rout变小了是因为M8是一个电压电压负反馈的原因吗?
反馈的命名方法我至少见过三种,当然本质上一样的。。。。。。Gray和Sansen的书上叫"shunt-shunt",我们当时学模电的时候用高文焕老师的教材,中文翻译成"电流并联负反馈"(“并联”意味着从输出端取样的是电压,对应第二个shunt;“电流”意味着反馈回去的是电流,对应第一个shunt。)而Razavi的命名方式就直接叫“电压-电流反馈“,区别在于前面两个说法都是把反馈取样点放在命名的后半部分,而Razavi是把反馈取样点放在命名前半部分。

望各位大神解答呀!谢谢各位了!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 time of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Settling_Time

网友C:
说的都挺好,认真学习咋都能学会。还是有很多乐于助人的大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左平面的极点与右平面的零点靠得很近,还是左平面的极点与左平面的零点靠得很近呢?如果是前者的话,会 ...

谢谢大神回复!Allen的书就这样说了一句,具体是如何影响建立时间的我还是不太明白,大神先前说的是左平面的极点与右平面的零点靠得很近,还是左平面的极点与左平面的零点靠得很近是如何对建立时间产生影响的呢?我知道零极点会影响相位裕度,难道是相位裕度影响的建立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是电压并联负反馈也就是是”电压-电流反馈“。

为什么这是电压电流负反馈呢?这个反馈的组态到底是怎么看的呢?我之前看童诗白老师的模电书上的反馈的时候 辨认组态就是云里雾里的,还望大神能指导一下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前馈路径“故名思意,信号从输入端往输出方向流动的就是前馈,而信号从输出端往输入方向流动的就是反馈 ...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8的漏端是一个开路的。你列小信号图就知道了,负载只有M8本身的Ron电阻。所以增益为本征增益。
...

对了对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为什么allen书上说考得很近的极、零点在瞬态响应中会引起大的建立时间?建立时间不是和RC有关系吗?
Ra ...

感谢大神详尽的答复!1、想再问问什么是S21和S12?2、以及如何判断是电压电流反馈组态呢?我怎么就判断不出来呢?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都挺好,认真学习咋都能学会。还是有很多乐于助人的大佬的。

对!十分感谢这群乐于助人的大佬,也十分感谢有这样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