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pss+pac仿真放大器线性度,输出阻抗的问题

楼主(2022-08-27):
在射频仿真线性度时,输入输出做了50ohms的阻抗匹配,因此我可以理解在仿真线性度的时候后默认输出是50ohms。但是对于放大器来说,输出阻抗并不一定是50ohms,这种情况下,选择plot ipncurves时还默认R是50ohms的话,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可靠的吗?

testbench

testbench

网友A:
如果不是50欧姆,那就别选这种模式吧。用电压/电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50欧姆,那就别选这种模式吧。用电压/电流计算。

请问是要自己手算吗?

网友A:
direct plot都是自动算啊,你可以把勾选Add to Outputs添加到输出结果里面,查看对应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rect plot都是自动算啊,你可以把勾选Add to Outputs添加到输出结果里面,查看对应的公式 ...

没有,我的意思是direct plot OIP3默认输出电阻是50Ohms,,但是实际电路输出阻抗并不一定是50ohms。您提出的方法是用电压/电流算,意思是我需要使用calculator利用线性度的定义,自己列一个公式来得到OIP3吗?

网友:
2,3,4的选项都是不需要人为指定阻抗的吧。我是说它内部是通过电流/电压进行计算的,如果不确定,可以看输出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