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无论怎么调增益都是负的

楼主(2022-08-27):
我根据论文上搭了一个放大器电路,可是无论怎么调,增益都是负的而且负的特别离谱,大家看看这种电路应该怎么调?

网友:
需要更多資訊,像直流偏壓等

网友:
这种负值是不正常的,数值太小。一般是线没连上或者仿真设计有误,建议仔细检查连线或将中间各节点的增益都画出来。

网友:
有mos管也有三种放大类型,不一定都是放大输出电压

网友:
这种素质一定是设定错误

网友:
电源电压,连线,支路电流,再看每个管子的直流工作点,按这个顺序确认下来如果都没问题的话是不可能负数增益的吧

网友:
你这个。。。。。
仔细看看原理图和你自己搭建的电路。
vin+对面的应该是VON,vin-对面的应该是VOP。
VON/VOP位置反了,所以增益变成了负值,实际应该是6.4kdB。(这个6.4kdB的增益数值也不怎么正常,需要确认各个MOS的工作状态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大概搭了一下这个电路,在尺寸选取适当并且直流工作点设计正确的情况下,是可以工作的,单极小信号放大增益到差不多50dB,整个系统只存在一个主极点。

// Library name: testLib
// Cell name: invOTA
// View name: schematic
I0 (net10 0) isource dc=ibias type=dc
PM9 (net19 vcm vdd vdd) p12 w=(150n) l=400n as=88.9f ad=88.9f ps=1.26u \
        pd=1.26u nrd=1.4 nrs=1.4 sa=350n sb=350n m=(1)*(1)
PM8 (net17 vcm vdd vdd) p12 w=(150n) l=400n as=88.9f ad=88.9f ps=1.26u \
        pd=1.26u nrd=1.4 nrs=1.4 sa=350n sb=350n m=(1)*(1)
PM7 (net013 voutp net19 vdd) p12 w=(600n) l=400n as=124.5f ad=114f \
        ps=1.09u pd=980n nrd=316.667m nrs=316.667m sa=2.87128u sb=2.87128u \
        m=(4)*(16)
PM6 (cmfb vcm net19 vdd) p12 w=(600n) l=400n as=124.5f ad=114f ps=1.09u \
        pd=980n nrd=316.667m nrs=316.667m sa=2.87128u sb=2.87128u \
        m=(4)*(16)
PM5 (cmfb vcm net17 vdd) p12 w=(600n) l=400n as=124.5f ad=114f ps=1.09u \
        pd=980n nrd=316.667m nrs=316.667m sa=2.87128u sb=2.87128u \
        m=(4)*(16)
PM4 (net013 voutn net17 vdd) p12 w=(600n) l=400n as=124.5f ad=114f \
        ps=1.09u pd=980n nrd=316.667m nrs=316.667m sa=2.87128u sb=2.87128u \
        m=(4)*(16)
PM3 (voutp vinn net13 vdd) p12 w=(600n) l=1u as=198f ad=198f ps=1.86u \
        pd=1.86u nrd=316.667m nrs=316.667m sa=330n sb=330n m=(1)*(1)
PM2 (voutn vinp net13 vdd) p12 w=(600n) l=1u as=198f ad=198f ps=1.86u \
        pd=1.86u nrd=316.667m nrs=316.667m sa=330n sb=330n m=(1)*(1)
PM1 (net13 net10 vdd vdd) p12 w=(150n) l=400n as=88.9f ad=88.9f ps=1.26u \
        pd=1.26u nrd=1.4 nrs=1.4 sa=350n sb=350n m=(1)*(1)
PM0 (net10 net10 vdd vdd) p12 w=(150n) l=400n as=88.9f ad=88.9f ps=1.26u \
        pd=1.26u nrd=1.4 nrs=1.4 sa=350n sb=350n m=(1)*(1)
NM4 (cmfb cmfb vss vss) n12 w=(150n) l=400n as=88.9f ad=88.9f ps=1.26u \
        pd=1.26u nrd=1.4 nrs=1.4 sa=350n sb=350n m=(1)*(1)
NM3 (net013 net013 vss vss) n12 w=(150n) l=400n as=88.9f ad=88.9f ps=1.26u \
        pd=1.26u nrd=1.4 nrs=1.4 sa=350n sb=350n m=(1)*(1)
NM2 (net12 cmfb vss vss) n12 w=(150n) l=400n as=88.9f ad=88.9f ps=1.26u \
        pd=1.26u nrd=1.4 nrs=1.4 sa=350n sb=350n m=(1)*(1)
NM1 (voutp vinn net12 vss) n12 w=(400n) l=1u as=132f ad=132f ps=1.46u \
        pd=1.46u nrd=475m nrs=475m sa=330n sb=330n m=(1)*(1)
NM0 (voutn vinp net12 vss) n12 w=(400n) l=1u as=132f ad=132f ps=1.46u \
        pd=1.46u nrd=475m nrs=475m sa=330n sb=330n m=(1)*(1)
V0 (vinp vss) vsource dc=vdc/2.0 mag=1 phase=0 type=sine
C0 (vinn vss) capacitor c=1u
R0 (voutp vinn) resistor r=100G
V3 (vcm 0) vsource dc=vdc_cm type=dc
V2 (vdd 0) vsource dc=vdc type=dc
V1 (vss 0) vsource dc=0 type=dc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psfversion="1.1.0" reltol=1e-3 vabstol=1e-6 \
    iabstol=1e-12 temp=27 tnom=27 scalem=1.0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
    maxnotes=5 maxwarns=5 digits=5 cols=80 pivrel=1e-3 \
    sensfile="../psf/sens.output" checklimitdest=psf
dcOp dc write="spectre.dc" maxiters=150 maxsteps=10000 annotate=status
dcOpInfo info what=oppoint where=rawfile
ac ac start=1 stop=100M dec=50 annotate=status
modelParameter info what=models where=rawfile
element info what=inst where=rawfile
outputParameter info what=output where=rawfile
designParamVals info what=parameters where=rawfile
primitives info what=primitives where=rawfile
subckts info what=subckts where=rawfile
saveOptions options save=allpub

网友:
6.4kdB一定是bench问题,检查一下自己AC信号有没有加

网友:
9楼你的电路 NM0-NM1 PM4-PM7已经到了深度弱反型了。而且PM2-PM3 NM2、NM4已经在反型层边缘了。可以敢肯定你这个电路过不了PVT的。还有这个共模反馈电路也是没做好,共模反馈电路在理想的环境下,核心电路输出519mv 参考信号给600mv?这样基本上是碰巧在某个环境 某个电压 某个工艺角下得到正确的结果罢了。 另外楼主,你这个增益是负的已经是衰减了,可以敢可定你的静态工作点的问题。

网友:
-6.4kdB八成是仿真环境没搭对

网友:
一看就是电源的ac没有给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确实是AC的设置有问题,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