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

楼主(2022-08-28):
大神们有人知道如何在candence中用monte carlo进行trans仿真吗,用vt“/vout”-vt“/vin”不显示结果但是dc的可以,有大神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A:
vt“/vout”-vt“/vin” 是 一个 wave 吧,无法对一个 wave 做 histogram。你可以用 value 函数取这个曲线的某个值,这样就是个数了,那么就可以对这个数进行 histo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vout”-vt“/vin” 是 一个 wave 吧,无法对一个 wave 做 histogram。你可以用 value 函数取这个曲线 ...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