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个电路不理解

楼主(2022-08-28):
RT。第二级的负反馈是不是把前一级两个输出拉到一样了?这样的话 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全差分的话R5和R6之间应该是虚地吧,这样反馈通路上是一个T型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差分的话R5和R6之间应该是虚地吧,这样反馈通路上是一个T型网络

是虚地。但是始终是负反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