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做过trimming测试的大佬们

楼主(2022-08-28):
目前自己设计的芯片trimming测试和修调都是靠在芯片一个端口打入脉冲,然后根据脉冲个数在另一个端口读出相应的测试或者修调信号。但是流片回来的芯片测试trimming的时候发现,打脉冲的时候在另一个端口读到的信号是乱的,甚至有时候没有信号,请问各位前辈,是打脉冲的方法不对还是哪里出了问题?目前是用的继电器来给芯片输入0/1脉冲,应该可以解决毛刺问题吧?

网友(2024-03-16):
用tester的数字端口送pattern应该没啥毛刺吧,这又不需要多大电流,没必要用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