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VS运行报错:xdb database not available

楼主(2022-08-28):
运行LVS后出现如xdb database not available所示的报错提示,如图。

我看之前有人发的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890385-1-1.html 中的解决方案是加label,但是我的label都加了还是有这个问题,请问改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使用的层次不对 ,我也遇到过,有的工艺只认属性为label的 或者XXXTEXT 层次 ,或者就是电源地的lebel 打错了也会这样报。

网友:
\rm -fr svdb 试看看

网友B:
我把图层打平试了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使用的层次不对 ,我也遇到过,有的工艺只认属性为label的 或者XXXTEXT 层次 ,或者就是电源地的lebe ...

是这样的,我的label打的有问题,我这个工艺应该是pin属性的,打成drw就错了。

感谢啊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次了,有不同LVS设置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第一个是浮空的pin,用相同名字虚拟连接,还有其他设置也会产生这个结果

网友:
你可以重新创建一个sunset在跑LVS你应该就知道什么错误了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B:
我把图层打平试了一下好了

请问图层打平是怎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