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C clamp的问题

楼主(2022-08-29):
有人知道RC clamp电路中反相器输出端的电阻是什么作用吗?

网友:
电阻多大呢?看上去前边的RC结构应该不起作用了(具体需要仿真),已经变成GRNMOS结构。我猜测可能是为了降低leakage吧。

网友A:
类似RC clamp和GCNMOS的结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RC clamp和GCNMOS的结合?

有可能通过Metal Change改为GGMOS,流片后可以通过FIB验证两种ESD结构。估计框中电阻值>30K,这个电阻应该不会影响RC clamp的开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通过Metal Change改为GGMOS,流片后可以通过FIB验证两种ESD结构。估计框中电阻值>30K,这个电阻应 ...

我觉得有道理,还想请教下,这样做的话,前一级反相器的P管,在走ESD电流的时候,与电阻分压,会影响后面泄放管的Vt1电压吗?没有电阻的话,泄放管的栅极电压会更高点,有电阻分压后,gate电压下去了些,vt1应该也会变化点吧?也就是说,通过fib来验证这样的可行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道理,还想请教下,这样做的话,前一级反相器的P管,在走ESD电流的时候,与电阻分压,会影响后面 ...

P输出驱动30K的电阻一点问题都没有,尺寸做大一点就可以了,或者电阻取值大一些,输出高电平不会有多少电压损失。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学习了

网友:
还有可能是 反相器输出的BigNMOS的栅压有点高,这里接个下拉电阻,把这个BigNMOS的栅压拉低,Semenov指出这个RC clamp结构中,BigNMOS最好工作在线性区,不要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MOS應該是大尺寸, 電阻如果也夠大, 應該就是GRMOS.
MOS有Cgd, R就你Gate掛的, ESD事件時, ESD會透過Cgd讓MOS的channel couple on, 可以讓MOS不要snap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