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2可以用模拟电路实现吗

楼主(2022-08-29):
RT,开放的模拟电路设计讨论

网友:
没做过,但听说过 “吉尔伯特单元” 可以实现乘法功能,常用于射频电路设计

网友A:
混频器不就是乘法吗。零中频接收器就是用抑制了X^2,只要零频分量。单纯的x^2并不太需要。对于同一个运放来说,级联这个运放,那么传递函数也是X^2。看你对这个X的定义了,到底要是一个什么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频器不就是乘法吗。零中频接收器就是用抑制了X^2,只要零频分量。单纯的x^2并不太需要。对于同一个运放来 ...

学到了,还想追问一下,怎么在输入端去补偿Vth呢?就是在输入电压的基础上加上一个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