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2-08-29):
RT,第二级的负反馈是不是把两个输入拉到一样了啊 这样的话 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第一级应该是Gm cell,输出的是电流,是不需要很大的摆幅的。第二级输出才有比较大的摆幅,是一个TIA。
TIA的输入阻抗是低阻,不想load输入,就用第一级的Gm cell来提供驱动能力,Gm cell本身是高阻输入。

类似架构在Passive Mixer里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应该是Gm cell,输出的是电流,是不需要很大的摆幅的。第二级输出才有比较大的摆幅,是一个TIA。
TIA ...

第一级是个跨导,输出的是电流。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把第一级看作两个电阻,第二级就类似一个比例放大

网友(点评):
你要这么理解当然可以。Gm跟一个真实的输入电阻比,Gm是高阻对前级负载轻一些,缺点是线性度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级是个跨导,输出的是电流。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把第一级看作两个电阻,第二级就类似一个比例放大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