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模拟电路中的隔直电容如何计算呢?

楼主(2022-08-29):
我看论坛里有人说使电容等效阻抗小于50欧姆即可,但是我看了几个电路,信号频率都是相同的,但是其中多处用到的隔直电容,电容值都是不一样的,想问下容值选择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一般隔直都是高通电路,是否需要考虑1/RC,如果是这样考虑,那么R应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
当然就是从RC带宽来考虑,取决于你的输入信号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