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y盘中间为什么会有几个空的位置

楼主(2022-08-29):
tray盘中间为什么会有几个空的位置?

这个是根据什么考虑的呢?

网友A:
增加Tray的稳定性吧不容易弯,或者裂掉。这几个应该不是空位置吧,其他地方是空的,这几个地方是会有背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Tray的稳定性吧不容易弯,或者裂掉。这几个应该不是空位置吧,其他地方是空的,这几个地方是会有背面板 ...

好的,谢谢。前几天去产线看了的确是这样。
那几个位置也不是空的,只是不能透过缝隙看进去。老同事也说应该是耐用性和高温环境的一些考虑,具体设计是tray盘供应商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