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 問題 ~~

楼主(2022-08-29):
請問各位大神:
如附件所示的Antenna.tcl,如何輸入進Innovus之中???
似乎是因為沒輸入這個 tcl file,所以 Innovus 不修 Antenna rule......

謝謝幫忙 !!

Jimm

网友A:
非GUI模式打开Innovus 然后输入 source Antenna.tcl

网友:
这个脚本是icc等吃的吧,不是innovus吃的吧,innovus中吃的是LEF格式的ant 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GUI模式打开Innovus 然后输入 source Antenna.tcl

謝謝您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GUI模式打开Innovus 然后输入 source Antenna.tcl

請問,若是我打開了 GUI 的介面,然後在它的 "命令XWindow" 需要如何輸入,
如附件,我使用 source Antenna.tcl 一樣是失敗的.

TKS!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那麼,想請問您,附件的檔案是不是給Innovus 使用的,有該如何輸入Innovus 之中呢??
TKS!

网友B:
吃工艺lef的时候一并吃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若是我打開了 GUI 的介面,然後在它的 "命令XWindow" 需要如何輸入,
如附件,我使用 source Antenna.t ...

Innovus 运行脚本几乎是如此操作, 你图片里的错误是没有这个命令, 出现这样的错误估计如三楼说的这是S家的工具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若是我打開了 GUI 的介面,然後在它的 "命令XWindow" 需要如何輸入,
如附件,我使用 source Antenna.t ...

你这脚本如果是innouvs用的话那这句 set lib [current_mw_lib] 中的 [current_mw_lib] 要改成你要用的库的名称或路径, 这句代码的意思是设置个名称为lib的变量. 但脚本出现xxx_mw_lib 一般是S家的工具用的

补充:
Innovus调用tcl文件 ` innouvs -no_gui -cpus <number/of/cpus> -files <path/to/tcl/file> -log <path/to/log(cmd, logv)/file>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若是我打開了 GUI 的介面,然後在它的 "命令XWindow" 需要如何輸入,
如附件,我使用 source Antenna.t ...

三楼说的没错 这是icc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工艺lef的时候一并吃进去

請問,您的意思是不是clf file 如這封的附件一樣,由Import Desiggn --> LEF Files ,與其他的 lef file 一齊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脚本如果是innouvs用的话那这句 set lib [current_mw_lib] 中的 [current_mw_lib] 要改成你要用的库的 ...

您好:       您的意思是不是 Innovus 一樣支援 tcl file ??

       如附件所示,我依據您的建議修改,但是仍然有錯,可以請您給出一些建議嗎 ??

       T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您的意思是不是 Innovus 一樣支援 tcl file ??

       如附件所示,我依據您的建議修改,但是 ...

是的, 脚本写法可以去github上找别人的来参考一下. 这是我之前跑的记录和刚跑的截图

还有你这脚本是S家的ICC2用的, 你的重新自己写个能在Innovus用的.
你脚本里的remove_antenna_rules, define_antenna_rule,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在Innovus根本没有
Innovus里只有这几个remove命令
remove_assigns  remove_from_collection  remove_gui_marker  remove_nulls
和这几个define命令
define_bundled_bus  define_proc_arguments  define_proper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脚本写法可以去github上找别人的来参考一下. 这是我之前跑的记录和刚跑的截图

謝謝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