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新窗口怎么自动选中编辑?

楼主(2022-08-29):
公司的服务器以前是可以新窗口直接编辑的,比如A对齐,F3后可以直接输入数字设置,现在必须F3后鼠标点一下才能选中编辑,大佬们这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同不知道 围观围观 看看如何解决 学习下

网友A:
在CIW窗口,Option-->User Preferences-->Infix,类似于游戏中的智能施法按键,不需要click直接操作命令,应该是你说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IW窗口,Option-->User Preferences-->Infix,类似于游戏中的智能施法按键,不需要click直接操作命令, ...

学到了新技能,但好像不是因为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到了新技能,但好像不是因为这个

那你说的是不是鼠标挪到一个新窗口后,要点击一下窗口才可以在当前窗口里操作?那这个是Linux里面的设置,如果你是Red Hat,可以在设置里找Window Behavior,将Policy调到Hove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