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中的电阻问题

楼主(2022-08-29):
请教各位大佬,上面红色圆圈里的电阻有什么作用?感觉也没必要

网友A:
你这不是LDO吗,一般加二极管我觉得防止天线效应

网友:
天线效应,受教了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有个快速截止power mos的作用,在负载由重突变轻时快速响应?
同时是否还有保护power mos VGS不要突变太快导致击穿的作用?

网友C:
电阻阻值多大?

网友:
降低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LDO吗,一般加二极管我觉得防止天线效应

我感觉加二极管是想防止VGS过大,有钳制的作用。但是旁边的R14,R15不知道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阻值多大?

两个电阻都是2.2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有个快速截止power mos的作用,在负载由重突变轻时快速响应?
同时是否还有保护power mos VGS不 ...

我感觉二极管是防止VGS过大,然后您说快速截止,是通过电阻提高栅压来截止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阻都是2.25M

我觉得应该是防止Gate点的电压突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二极管是防止VGS过大,然后您说快速截止,是通过电阻提高栅压来截止嘛? ...

开始觉得是,看到这么大的电阻,那就肯定不是了,应该只是个保护作用了吧。

网友A:
是不是考虑了上电顺序的原因,那个二极管一般电路都没怎么用过,那些外围电路用的可能会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考虑了上电顺序的原因,那个二极管一般电路都没怎么用过,那些外围电路用的可能会多些。 ...

有可能,是不是防止在上电后,管子直接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