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Addrepeater成对加inventer怎么加

楼主(2022-08-29):
求助,单个加我会ecoAddRepeater -term -cell

那成对的话后面要加什么限制命令呢,恳请解答谢谢

网友A:
LEC设成true就是成对 反之就是单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C设成true就是成对 反之就是单个

好的 谢谢~

网友:
每次插buf之前,先get下,看变量是什么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