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直流仿真和瞬态仿真结果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8-29):
我做了一个bandgap电路,仿真出来瞬态工作点的电流和dc工作点的电流不一样,瞬态的电流是我想要的值,可是dc仿真结果为什么不吻合呢?是启动电路还是运放的原因呢?有没有人给分析一下。

网友A:
dc要看你bg是否已经启动了,如果已经启动了就看瞬态你取值的点是不是已经稳定下来后取的点,应该没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要看你bg是否已经启动了,如果已经启动了就看瞬态你取值的点是不是已经稳定下来后取的点,应该没差别的 ...

我是用瞬态观察的电路是否启动,启动电路的电流先升高后关断,然后再去检查dc发现某一温度下dc的结果与该温度下的瞬态仿真不一致,请问我这个思路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瞬态观察的电路是否启动,启动电路的电流先升高后关断,然后再去检查dc发现某一温度下dc的结果与该 ...

没问题啊,不过有时候带启动电路跑DC会出现没启动的情况,你看你跑DC时候的电压值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不过有时候带启动电路跑DC会出现没启动的情况,你看你跑DC时候的电压值对不对
...

跑dc的时候电压值是不对的,而且是带着启动电路一起跑的,不知道为啥。。。

楼主:
该怎么把dc结果调到和瞬态保持一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dc的时候电压值是不对的,而且是带着启动电路一起跑的,不知道为啥。。。
...

那就是跑DC时没启动啊,那么你就想办法把启动电路给启动了啊,比如加个dc电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跑DC时没启动啊,那么你就想办法把启动电路给启动了啊,比如加个dc电流试试
...

谢谢老哥,你说的有道理,检完查发现问题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5-05-26):
想问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