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的CS放大器,负载管子对偏置电压特别敏感

楼主(2022-08-29):
图一是一个普通的CS结构的放大器,负载管对于偏置电压特别敏感,偏置电压差几个mv,电路的电平和增益都会变化特别多。图二是扫描不同的VB电压下输出端的电压和增益的变化情况。想问下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办法让他不要这么敏感呢

怎么会不敏感,不敏感就不是放大电路了啊,所以一般分析电路都是在固定的DC点下去分析,不同的DC点分析是看能不能满足规格要求,你试试把ac左边那个VSS电压变高一点

楼主:
上面的增益曲线有点错误,应该是下面这个

网友A:
你要了解CS 单极放大器的增益怎么计算的,你改变了VB就是改变了DC工作点,DC工作点都变了说明gm\Rout这些都变了,那么自然增益会变,这个DC工作点是由你的VB以及nmos栅极直流电压值决定的

网友:
P管的W/L比起N管的大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了解CS 单极放大器的增益怎么计算的,你改变了VB就是改变了DC工作点,DC工作点都变了说明gm\Rout这些都变 ...

那有没有办法让他不要这么敏感呢

网友:
输出是高阻节点,vb变化了,输出直流电平变化肯定大,也就意味着工作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