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culate使用问题

楼主(2022-08-29):
我想通过calculate计算0dB带宽,用到bandwidth函数,如下图。
那如何看0dB的带宽呢,把Type改成band,然后Db为0仿真会报错。

网友A:
不要用这个函数,0db带宽用cross函数,设置为0,代表纵坐标为0dB时横坐标的值,就是0dB带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这个函数,0db带宽用cross函数,设置为0,代表纵坐标为0dB时横坐标的值,就是0dB带宽了。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