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稳定性仿真怎么接

楼主(2022-08-29):
请问一下有大佬知道这个带隙的稳定性仿真的话iprobe器件接在哪里嘛?我接在输出然后相位裕度从0开始增加,有问题。

网友A:
接在主反馈环路断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主反馈环路断开点

主反馈断点是那个Vbg这个点嘛?还是其他的,有点不确定

网友:
应该是这个点

网友:
只要在环路里就可以,比如iprobe放Q12的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