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设置row space导致的异常退出

楼主(2022-08-29):
在FPlan设置的时候,设置row space值不为0,后面运行ccopt_design就会出现异常退出,显示innovus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但是在FPlan不设置row space,保持0,后面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很奇怪,这两者有啥区别?有大佬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A:
会不会cell摆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cell摆不下了?

不是的,利用率才七十几,而且是在运行ccopt_design的时候才出现问题,检查准备等事项,出现闪退,还没有到做时钟树,这时候没有添加cell,,log文件也没有ERROR问题,,,,,感觉是布线方面的冲突,,,导致内存堆错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