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的相位裕度

楼主(2022-08-29):
这个是怎么推导出来的?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A:
b站有一个叫nksunmoon的UP有过讲解视频,可以看看

网友B:
这应该发在讨论区吧,但我还是来解答一下吧。这个不需要啥资料,搞PLL,推导传函是基本操作,要滚瓜烂熟。如果不熟的话,你就需要拿起一本控制系统的书来复习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pole点的一般形式

可以看到pole点就是减去一个相位,这个相位只跟频率和pole点位置有关。
同时可以看到当传函是1/s时,相移是-90

再来看看zero点的一般形式, 这里我取分母也含有s是因为单zero是个非稳定系统,没啥讨论的意义

可以看到zero点就是加上一个相位。知道这些,答案就很清晰了吧

网友:
至于wc,对PM进行求导就可以得到了。当然这里说法有点儿不正确,他求的wc的值,是在PM最大时才可能的wc值

网友:
你的这个PPT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25142601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发在讨论区吧,但我还是来解答一下吧。这个不需要啥资料,搞PLL,推导传函是基本操作,要滚瓜烂熟。 ...

网友C:
这个是所谓的最大相位裕度法,详细的推到过程请参考这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所谓的最大相位裕度法,详细的推到过程请参考这篇文章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站有一个叫nksunmoon的UP有过讲解视频,可以看看

这个up是天津大学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