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报错

楼主(2022-08-29):
Please try to add `+spice' in command line or option `redefinedparams' in netlist to avoid these type of errors请问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A:
我验证ADC的时候也遇到了,修改design.scs文件但是我才疏学浅没弄成功,然后先尝试用nomial先跑一下,看有没有不需要用的model,然后取消勾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验证ADC的时候也遇到了,修改design.scs文件但是我才疏学浅没弄成功,然后先尝试用nomial先跑一下,看有 ...

对,我刚刚发现其实就是model不对,啥也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