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衬偏效应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2-08-29):
一般电路中管子都是n管体电位接地,p管体电位接vcc。这样由于衬偏效应会导致中间的管子阈值电压比较大,使得电压裕度较小,在某些情况使一些管子进入线性区,bs短接让vbs=0可以减小衬偏效应,从而减小阈值电压。
那么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一般vbs不短接呢,这样设计电路有什么危害?(比如衬底可能正偏?)

网友A:
b和s短接完全可以,缺点是会增大版图面积,因为要单独挖一个well,并且有些匹配的管子就放不到一起了。
正偏是绝对不允许的,会引起很大漏电,管子功能也会失效,仿真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要是为了性能需要短接就可以短接,前提如楼上所说,工艺要支持独立well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为了性能需要短接就可以短接,前提如楼上所说,工艺要支持独立well即可 ...

懂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和s短接完全可以,缺点是会增大版图面积,因为要单独挖一个well,并且有些匹配的管子就放不到一起了。
正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