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衬偏效应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2-08-29):
50资产
一般电路中管子都是n管体电位接地,p管体电位接vcc。这样由于衬偏效应会导致中间的管子阈值电压比较大,使得电压裕度较小,在某些情况使一些管子进入线性区,bs短接让vbs=0可以减小衬偏效应,从而减小阈值电压。
那么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一般vbs不短接呢,这样设计电路有什么危害?(比如衬底可能正偏?)

网友:
如果衬底不连到电源/地,需要单独做阱,面积浪费太多。

网友:
你是说一些管子为什么不用独立电位?

网友:
mos自偏的接法很常见啊,为什么会没有呢?

网友:
主要就是节省面积,如果你画过版图就会明白

网友A:
最常用的CMOS工艺是P型硅片衬底,所以所有做在衬底上的NMOS管的B都是连到一起接地的。如果电路中有S不接地的NMOS,其是无法BS短接的。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增加工艺步骤,最常用的是加一层DNW(深N阱),在DNW里PWELL中做NMOS管,这个DNW就将这个NMOS管衬底隔离起来了,可以实现BS短接。而DNW一般是属于选项,要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CMOS工艺是P型硅片衬底,所以所有做在衬底上的NMOS管的B都是连到一起接地的。如果电路中有S不接地 ...

谢谢大佬,对于nmos的bs短接解释得非常详细!

楼主:
看了一些回答,总结一下:如果支持独立阱工艺的话,为了性能需要。pmos完全可以bs短接,缺点是浪费面积,因为需要单独画一个n阱,把pmos做在n阱里面,给这个n阱单独一个电位(与短接的源端电位一致)。如果所有的pmos在一个n阱里面,n阱只能接vdd,bs短接,源端本来不是vdd也变成vdd了,那么这个管子上面的管子都会短路。
nmos没有单独的阱(p-sub),只能做在一起,所以一般不支持bs短接(同理会短路),但是可以在p-sub上做一个深n阱(DNW),这个深n阱里面再做p-sub,再做nmos管,这样深阱里面的p-sub和总的p-sub是隔离的,那么深阱里面的nmos可以bs短接,b端是与总的p-sub电位独立的一个电位,与其源端电位一致。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知道总结有没有问题,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点评):
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