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能做在Deep Nwell(DNW)中吗?

楼主(2022-08-29):
PMOS能做在Deep Nwell(DNW)中吗?  如果两个不同点位的PMOS是否能做在一个Deep Nwell(DNW)中?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PMOS可以做在DNW里,但是一个DNW中只能有一个NW电位,因为都是N-掺杂,两个电位会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可以做在DNW里,但是一个DNW中只能有一个NW电位,因为都是N-掺杂,两个电位会short。 ...

好的,谢谢,那这个dnw跟nw有啥区别呢?都是n阱,又是同一电位

网友A:
NW可以看作是杯子壁,DNW是杯底,NW和DNW将“杯子内”的PW和“杯子外”的PW完全分隔开。

网友:
楼上说的对(信元难挣)
可以看看design rule的剖面图

网友B:
dnw跟nw有啥区别呢?都是n阱,又是同一电位 => 深度,掺杂浓度不同

网友:
杯壁和杯底很形象了

网友:
剖面图可以看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dnw跟nw有啥区别呢?都是n阱,又是同一电位 => 深度,掺杂浓度不同

应该是DNM隔离作用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dnw跟nw有啥区别呢?都是n阱,又是同一电位 => 深度,掺杂浓度不同

因为寄生的纵向三极管pnp,用低掺杂的DNW可以降低latch up的风险

网友:
PMOS可以做在DNW里,DNW的电位通过NW接出去,有时候统一用DNW包起来比较方便就这么做了,
毕竟DNW本来就是用来隔离NMOS的,

网友(2023-08-12):
DNW主要作用是与NW隔离开,保证信号纯净。

网友C(2024-09-04):
引用 网友A:
PMOS可以做在DNW里,但是一个DNW中只能有一个NW电位,因为都是N-掺杂,两个电位会short。 ...

是这两个两位电位引发latchup,导致的short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这两个两位电位引发latchup,导致的short吗?

是直接短路啊,一个阱只能有一个电位,两个电位不就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直接短路啊,一个阱只能有一个电位,两个电位不就短路了

有一种工艺是由另一种NW2与DNW连接起来的,而NW上是专门做pmos的,不知道这种会不会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工艺是由另一种NW2与DNW连接起来的,而NW上是专门做pmos的,不知道这种会不会短接?
...

昨天qq群里问这个的是不是也是你?

网友:
pmos为啥不能做在DNW里面呢??两个不同电位的pmos肯定要做在两个DNW里面呀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A:
NW可以看作是杯子壁,DNW是杯底,NW和DNW将“杯子内”的PW和“杯子外”的PW完全分隔开。 ...

他问的不是PMOS吗,PMOS只有NW吧,没有PW。他想问普通的做在NW里面的PMOS,与做在DNW里面的PMOS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A:
PMOS可以做在DNW里,但是一个DNW中只能有一个NW电位,因为都是N-掺杂,两个电位会short。 ...

请教一下PMOS做在DNW里有什么作用呢,跟普通PMOS有啥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