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自定义器件,做LVSBOX过LVS方法

楼主(2022-08-29):
遇到的问题: 要把一个自定义器件做成LVS BOX 不作为器件匹配,否则电路和版图对不上。
分析:layout和schematic都当作instance来认肯定不能匹配,只能做成LVS BOX
解决步骤:
1.     做一个hcell文件:格式 layout cell name 空格schematic cell name,  eg. Inv0 inv0
2.     Lvs input 选项 H-Cells  match cells by name 打勾,use H-Cells file 选择按上面1写好的文件
3.     Lvs Options àinclude 选项卡中include Rule Statements 打勾,内容写LVS BOX Inv0 inv0(还是以1中的描述为例,前面是layout cell name 后面是schematic cell name)
4.     Lvs Options àLVSBOX选项卡 +号,include: 打勾, statement: LVS BOX, Value: Inv0 inv0
5.     注意事项:layout cell 和schematic cell中的pin数量和名称要一一对应,否则虽然已认成lvsbox,但还是报错。
6.     Run lvs 产生网表
7.     电路网表中修改调用:
Xxx.src.net中subckt器件,调用处修改:XI4 VDD net011 / inv0
8.     用修改的网表重新lvs
9.     另外,此过程中本人想尝试添加器件的lvsIgnore属性来过滤器件,但没有成功,如果有大神知道原因,请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2024-05-30):
请教一下前辈第七步的具体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