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RROR(OSSHNL-116):Unable to descent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auCdl schematic ’ 问题解决

楼主(2022-08-29):
ERROR(OSSHNL-116):Unable to descent into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auCdl schematic ’ for the instance‘I4’ in cell xx. Add one of these views to the cell x1 in the library ‘x2’ ormodify the view list so that it contains an existing view.
问题背景:华虹350BCD工艺,用到POLYFUSE,只有layout lvs model name,没有spice model name(lvs rule中能查到),设计师在电路中自己画了一个symbol,结果lvs时产生以上问题。
分析原因:自己绘制的symbol不包含auCdlshematic值导致,而auCdl shematic是提取cdl必要的值,此时export cdl也同样报以上描述错误。
解决问题:CIW窗口 ToolsàCDFàEdit  打开Edit CDF, LibraryName and CellName 选择报错的器件,下面选Simulation Information选项卡,看到以下项目都是空白的
填写第一项netlistProcedure值为“_ausCdlCompParamPrim”(本人不懂本选项的意思,值是参考电阻pcell来写的),确认即可。

Lvs就不会再报错。
如果有高手能指点说明本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2024-12-20):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3-01):
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