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软件安装报错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2-08-29):
找到的软件  安装时出现如下现在  如何解???

网友A:
不要选到kits那一层文件夹,选到CDROM那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选到kits那一层文件夹,选到CDROM那层就可以了

不是这问题  缺少文件……  度盘上找的资源   经常缺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