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M3 power下很多cell 出pin时候有short

楼主(2022-08-29):
求助!哪位大佬能帮小弟看看是问题出在哪里了。 有很多压在m3 power 下面的cell出pin时候出现m2  m3 的short 问题。我看了一下,感觉这些cell 只要挪动一下就会避免这些问题 。但是工具却没这么做。想问下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这个是跑完route后看到的 大部分drc问题都是在M2 m3

网友A:
应该是cell在power下面导致的 没有纵向换层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ell在power下面导致的 没有纵向换层资源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就是让工具去挪动这些cell到合适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B:
如果M2是有color的工艺,有个只能走横向且在grid上。setNanoRouteMode-drouteOnGrid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M2是有color的工艺,有个只能走横向且在grid上。setNanoRouteMode-drouteOnGridOnly ...

感谢感谢  我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M2是有color的工艺,有个只能走横向且在grid上。setNanoRouteMode-drouteOnGridOnly ...

你好,我还想问下 route阶段有什么命令能让工具为了避开drc去挪动那些没fix的cell?  因为让m2 只走横向的话 可能会和左右的cell 有drc问题 ,如果cell能挪动的话就能解决了吧。

网友B:
有color的金属层最好只走一个方向,走另一个方向会引起更多drc问题。就像图里的color , eol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color的金属层最好只走一个方向,走另一个方向会引起更多drc问题。就像图里的color , eolcolor  ...

感谢大佬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我的m3 power 没有在track 上 导致浪费了很多资源,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