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M3 power下很多cell 出pin时候有short

楼主(2022-08-29):
500资产
求助!哪位大佬能帮小弟看看是问题出在哪里了。 有很多压在m3 power 下面的cell出pin时候出现m2  m3 的short 问题。我看了一下,感觉这些cell 只要挪动一下就会避免这些问题 。但是工具却没这么做。想问下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route的Log看到优化完后大部分short 都是在M2  M3上出现

网友A:
由于M3 放在了Power 下面 ,导致出pin没有跳层资源。如果density不高,那就在M3下面加placement blockage,应该就可以解了,或者修改电源方案,M3不要加这么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M3 放在了Power 下面 ,导致出pin没有跳层资源。如果density不高,那就在M3下面加placement blockage, ...

感谢 density 60%左右 ,如果在m3 下面加blockage 那是不是所有m3 power下面都不会放cell 了是吧 那样感觉面积就不够用了

网友A:
调整下power 方案 你是哪个工艺?我理解两条M3 VDD和VSS交错打就可以了

网友B:
看M3有color,猜测是先进FinFET工艺。
按照foundary ref guide,M2/3/4 pg strap不要贯通打(分段打),不然下面cell pin access很困难。
innovus对应命令:add_strap -stapling (自行man一下html文档说明)

截张图参考一下效果,各家打法稍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下power 方案 你是哪个工艺?我理解两条M3 VDD和VSS交错打就可以了

smic 12nm工艺  m3打的这么密是为了ir ,ir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M3有color,猜测是先进FinFET工艺。
按照foundary ref guide,M2/3/4 pg strap不要贯通打(分段打),不然 ...

十分感谢 我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ic 12nm工艺  m3打的这么密是为了ir ,ir要求很高

我给你的是T N7的PG图,SMIC12没做过,猜测12nm也可以借鉴这种不惯通的打法吧。另外,重要的是尝试找foundary要ref flow,里面有工具的setting,pg结构推荐等资料。(T的就很完善)

网友C:
你在M1的电源raw上,铺一层重叠的M2电源,M3接在M2上,VIA1最后再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M1的电源raw上,铺一层重叠的M2电源,M3接在M2上,VIA1最后再放置

我现在电源就是这么搞的 m2 压在m1上面 m1到m2的孔最后再打 但是和现在的short没啥关系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的是T N7的PG图,SMIC12没做过,猜测12nm也可以借鉴这种不惯通的打法吧。另外,重要的是尝试找foun ...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电源就是这么搞的 m2 压在m1上面 m1到m2的孔最后再打 但是和现在的short没啥关系好像
...

建议 M3的vdd vss的间距用最小间距这样工具就没法在vdd vss之间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