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转换器》中一例题没看懂,关于信噪比和噪声功率的一个小问题(入门级)

楼主(2022-08-29):
如图,这本书第一章里面一个例题,画线这步没看懂,请问各位大佬怎么得出总噪声功率的呀?

楼主:
还有这里“输入信号满刻度振幅”的条件有什么用?

网友:
1V摆幅的有效值是0.707,功率为0.5

网友:
有了满刻度振幅才能算功率啊,正弦波功率 有效值的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