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限制服务器仿真性能的瓶颈——内存 or CPU?

楼主(2022-08-29):
如题,请问在先进工艺下,到底应该花钱购买更多CPU还是更多内存呢?

#服务器

网友:
不同仿真类型要求有差异,试试这样4路服务的搭配:4*24 cpu + 1T RAM

楼主:
我想问一下RAM的作用是什么?因为大规模多corner仿真的时候,好像CPU资源比较吃紧,但是RAM的使用率只有5%左右,我们现在的服务器配置是144核心、2.5TB的内存,但是多Corner的时候还是感觉资源不够用,并且内存资源貌似不那么重要。我们现在还想提高一下仿真的速度,目前我们使用的cpu是Xeon Gold 6254 @ 3.1GHz,我想问一下如果想要进一步提高仿真速度,应该做怎么样的服务器升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