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如何把保护环做成多边形

楼主(2022-08-29):
含NBL的保护环,怎么做成多边形呢

楼主:
如果直接剪切会有一些层次剪不到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可以先画个多边形,选中多边形shift+G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可以先画个多边形,选中多边形shift+G

额。。shift+G被我改掉了。原来是叫什么功能呢大佬

楼主:
这个环是别人做好的。但是现在我需要一个多边形的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shift+G被我改掉了。原来是叫什么功能呢大佬

Create——>MPP Guard R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shift+G被我改掉了。原来是叫什么功能呢大佬

Create→MPP Guard 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