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能模块

楼主(2022-08-30):
请问各位i大佬知道在使能模块中,输入信号和电源之间接入一个大电阻有什么用嘛?

楼主:
感谢回答,我感觉没接输入的时候上拉,接输入了也是上拉嘛,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我感觉没接输入的时候上拉,接输入了也是上拉嘛,这个是电路图
...

有输入就不是上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输入就不是上拉了

是的,请问这个电阻还有别的作用嘛?不接仿真结果也没变,感觉不要这个电阻也没啥影响

网友:
防止en没有驱动时将栅极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请问这个电阻还有别的作用嘛?不接仿真结果也没变,感觉不要这个电阻也没啥影响
...

有用啊,担心输入被其他信号串扰导致的抖动影响,因此想要保证正常工作时候为高电平,另外就是防止输入floating情况的发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