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这么多曲线筛选出区间段内最大最小值?还有如何把曲线值化?

楼主(2022-08-30):
(图片)

网友A:
可以尝试函数,clip(), ymax(), ymin(), xmin(), xmax(),
也可以尝试adexl/assembler中,Outputs Setup选项卡,EvalType=point -> corners/sweeps

网友:
Hspice meas min max , 不过 图上转折点 hspice  meas 如何抓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函数,clip(), ymax(), ymin(), xmin(), xmax(),
也可以尝试adexl/assembler中,Outputs Setup选项 ...

我试一下,之前用其他函数,但是抓不出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pice 用 meas 找 min max , 不过 图上转折点 hspice  meas 如何抓出来 ??

同问
是不是自己看他转折点的范围,然后用value函数粗略的抓出来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