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US_8ths的设置

楼主(2022-08-30):
与一般器件(cell)按快捷键Q进行properties设置不同,US_8ths选中后单击右键。可以更改大小(size)和标题(title)。
其中更改标题如图所示。

网友(2024-08-27):
多谢大佬分享,之前一直因不会修改相关信息没有用这个

网友:
补充一下,修改size和title以后,默认图纸locked,移动不了,因此可以将光标移动到图纸右下角的标题栏,此时会高亮,这时按快捷键M就可以移动图纸了,而不必全选电路并移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