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分频较多,补偿电容较大,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30):
PLL分频较多,补偿电容较大,怎么解决

网友A:
请问补偿电容是什么,和分频有什么关系,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补偿电容是什么,和分频有什么关系,第一次听说

CP输出的滤波电容

楼主:
我感觉应该减小I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