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tDesign只想修reg2reg 或者reg2cgate

楼主(2022-08-30):
想问一下setOptMode中有哪一条可以专门设置optDesign -postRoute -hold只修reg2reg或者reg2cgate的吗?找了innovus TCR半天没找到

网友A:
以前很早encounter可以做这种分类的关断。innovus没了。当然你也可以野蛮input/output 设false path. 。    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你可以利用pathgroup加权重
比如先reportPathGroupOptions, 看看5种group的情况。
然后就用“setPathGroupOptions” ,去设置你想要加大力度的。effort,weight,late/early,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很早encounter可以做这种分类的关断。innovus没了。当然你也可以野蛮input/output 设false path. 。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hold fixing? setOptMode -ignorePathGroupsForHold {<other path group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old fixing? setOptMode -ignorePathGroupsForHold {}

有想过,为什么工具没有提供ignore setu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想过,为什么工具没有提供ignore setup吗?

请教一下,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想过,为什么工具没有提供ignore setup吗?

无语,想啥呢,ignore setup ,那还要setup干嘛,pr最重要的一点就是trade of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语,想啥呢,ignore setup ,那还要setup干嘛,pr最重要的一点就是trade off

ignore setup之后hold 修好了,setup无限大有什么用;而且optDesign 要尽量避免setup TNS degrade

网友(2022-09-29):
引用 网友D:
无语,想啥呢,ignore setup ,那还要setup干嘛,pr最重要的一点就是trade off

我只是给他出一个题,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