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什么语句可以控制Form中每个field的排列方式

楼主(2022-08-30):
用HiCreateAPPForm创建的form中每个field是不是只能按顺序自上而下的排列?如果我想昨从往右排列的话应该用哪个语句?如果我想在Form中创建一个类似于表格的东西的话应该怎么处理?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hiCreateAppForm函数的 ?fields 变量是 list (buttonField x:y width:height), 这里面就可以规定x:y 坐标和 width:height 等几何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CreateAppForm函数的 ?fields 变量是 list (buttonField x:y width:height), 这里面就可以规定x:y 坐标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