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Butting结构?

楼主(2022-08-30):
衬底接触采用Butting结构。  请教什么是Butting结构? 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接电源的PMOS的源漏端直接用SP接N阱的SN,同样接地的NMOS的源漏端直接用SN接P阱的SP,简而言之,不用金属连接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接电源的PMOS的源漏端直接用SP接N阱的SN,同样接地的NMOS的源漏端直接用SN接P阱的SP,简而言之, ...

感谢!  这样连,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样连,有什么优缺点?

缺点是Active的方块电阻比铝电阻大,传输过程中有电压损耗
优点是节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是Active的方块电阻比铝电阻大,传输过程中有电压损耗
优点是节约面积
...

好的 谢谢! 但是我把active连到一起,lvs会报这条衬底的连线的错。 是连错了(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 还是说工艺上不允许这么连?(网上有查到说有些可能工艺上不允许怎么连)

网友B:
必须是有butting工艺的才能用butting结构,再就是看看你是不是都做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但是我把active连到一起,lvs会报这条衬底的连线的错。 是连错了(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  ...

FAB设计规则如果有注释:butting diffusion is allowed
你就可以放心这样设计,如果没有,还请和CE沟通,不然是不能随意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有butting工艺的才能用butting结构,再就是看看你是不是都做对了

好的 谢谢! 在哪查看是否有butting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B设计规则如果有注释:butting diffusion is allowed
你就可以放心这样设计,如果没有,还请和CE沟通, ...

OK,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在哪查看是否有butting工艺。

Design Rule和Command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 Rule和Command file

感谢

网友C(2025-06-25):
butting结构指的是NMOS中S的N+与衬底B的P+直接相邻。工艺中通常会有sab层,会在有源区上形成一层熔融金属物将两者连在一起。butting结构没有fox,可以节省面积,但是BS默认短路,通常用于周围有p型区或负压大电流,防latchup。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tting结构指的是NMOS中S的N+与衬底B的P+直接相邻。工艺中通常会有sab层,会在有源区上形成一层熔融金属物 ...

bu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