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oscillator的KVCO太大

楼主(2022-08-30):
最近在做一个VCO,要求频率范围在700M-1.3GHz,大致调通以后发现KVCO的值达到了2.3GHz/V,感觉这样的KVCO有些太离谱。。。但是VCO可以正常振荡,不太清楚KVCO要怎么样降低,以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问题的。请问有相关经验的dalao吗?想问下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2022-10-08):
感觉正常 不然你觉得应该要为多少?

网友A:
一般做法是分频段,把kvco降下来。pll启动的时候要校准,然后选择合适的频段工作。

这种是适合pll频率不会突然跳变很大,工作的时候。

网友(2023-10-15):
环振的KVCO是比较大,所以相噪比较大,输入控制电压稍微变化一点点,所以输出频率就变化很多,所以KVCO怎么能降低呢?你找到好办法了吗?

网友:
分成多个band,加上VCO校准

网友(2025-10-17):
引用 网友A:
一般做法是分频段,把kvco降下来。pll启动的时候要校准,然后选择合适的频段工作。

这种是适合pll频率不会 ...

题主问的是如何降低RO的KVCO,而不是低KVCO的RO如何满足tuning 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