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后端PV,做top和子模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30):
如题:
芯片后端PV,做top和子模块有什么区别?
提升需要掌握什么知识点?

网友A:
子模块PV很简单,只要ICC2中check lvs过了基本没什么问题,TOP则需要自己做逻辑连接,特别是IO的逻辑连接需要仔细整理,很多Power/Ground定义需要确认好,rule中也需要申明好,可能会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根据情况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模块PV很简单,只要ICC2中check lvs过了基本没什么问题,TOP则需要自己做逻辑连接,特别是IO的逻辑连接需 ...

感谢答复

流程上呢?
top要多跑bump_drc、bump_compare, hvlv,mim_ant, perc,rto,sram_pattern,sram_sanity,请问这些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