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失调怎么调小

楼主(2022-08-30):
现在在调试一个带斩波的BG电路,运放增益在80dB左右,运放3dB带宽几百HZ,斩波频率为2.5MHz,mc仿真vref输出失调3σ有将近70mv,怎么调小该值?运放两端的失调有±5mv的样子,尝试通过增加输入对管w值减小尾电流调小运放的失调电压大小,但输出电压失调并没得到改善,甚至更大,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尝试一下斩波+陷波滤波器?不过电源抑制比可能比较差

网友B:
运放就有问题,5mV大了点,增大尺寸做到3 sigma 1mV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就有问题,5mV大了点,增大尺寸做到3 sigma 1mV先。

我现在输入对管尺寸是12/1  m等于5  还是继续往上加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输入对管尺寸是12/1  m等于5  还是继续往上加嘛

是的,太小了

网友C:
斩波会把放大器失调移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斩波会把放大器失调移走吗?

会吧,调制解调?把失调调到高频滤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吧,调制解调?把失调调到高频滤走

那为什么还要关心放大器的失调

网友:
基本就是降低尾电流源管gm,加大输入对管gm

网友D(2024-06-14):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斩波+陷波滤波器?不过电源抑制比可能比较差

前辈,我是将chopper+notch filter用于BGR 电路中。加入chopper和notch filter之后的BGR电路的PSR相较于未加chopper和notch filter的BGR的PSR恶化了很多,而且在低频下前者比后者恶化了五六十dB,导致加入chopper和notch filter的BGR电路的PSR低频下只有四五十dB。请问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我是将chopper+notch filter用于BGR 电路中。加入chopper和notch filter之后的BGR电路的PSR相较于 ...

不好意思,我自己没做过这个。有篇论文A Single-Tri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 3σ Inaccuracy of ±0.15% From −40°C to 125°C你看过吗,他的PSR有七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