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asitic/LDE View 显示的寄生电阻r=NA

楼主(2022-08-30):
我想通过Parasitic/LDE View reports看一下版图的节点寄生参数,用assura提取了av_extracted参数,但是report出来的寄生电阻r=NA,无法显示,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说Parasitic/LDE View无法查看寄生电阻?

谢谢各位~

楼主:
另外,发现Parasitic Mode Toolbar下还有optimization的选项,请问可以利用Parasitic/LDE View这个功能对layout进行自动优化吗?

网友(2024-07-30):
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大佬

网友:
另外这个工具是不是不兼容Calibre提取的寄生

网友(2025-04-23):
LZ这时候用的是tsmc的工艺吧,看着像65n的,我用180n的MSRF工艺,calibre view提取,寄生反标也是没有R的。可能这个和工艺相关?我看这个手册里最后面是有能标R的。
https://www.doc88.com/p-749545108323.html